什么情况下要刷显卡bios?

楼主(2020-10-05):
什么情况下要刷显卡bios?我没有刷好过一块。目前为止~~~

网友:
BIOS坏的情况下刷

网友:
接到挖矿的A卡就有一部分需要刷BIOS,比如算力不稳或蓝屏的

网友:
BIOS清空的,BIOS芯片坏的,BIOS读取错误的都要刷

网友: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要靠自己经验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