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按开机没反映

楼主(2020-10-05):
易美逊按开机没反映,外置电源的,换了也不行。拆机,驱动板和恒流一体的,拔下屏线,可以开机

测屏供电1.5V左右。12V转5V的电压只有4.2V左右。怀疑电容有坏的。上示波器测试。
电感和电容端波形都很乱,电容没有起到做用。

换了一个25V1000UF的电容后的波形。

装机,开机正常!但是测拆下来的电容,220UF变成了170UF。也没有完全没有容量!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明基的显示器,也是拔了屏线指示灯正常,插上屏线按一下按键,指示灯亮一下灭。最后换了电源板的两个5v滤波电容好了(虽然没有鼓包)。

网友:
有示波器维修更方便一些!

网友:
十一长假 修了2台显示器。一台miro 12V 通道短路  是场管 15N10短路 旁边的二极管也是短路换掉好了。另外一台是飞利浦的 12V短路  用锡膏涂在电容 场管二极管上 通电1V 3A 烧出来是 接口附近的贴片电容短路 换上后 通电OK

网友:
羡慕示波器 没有啊

网友:
用示波器维修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