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下?映泰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是.bss或者是.tbs或者是.bst的怎么刷

楼主(2020-10-05):
请教高手一下?映泰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是.bss或者是.tbs或者是.bst的怎么刷?编程器是809f的

网友:
大小一样就行,用编程器刷

网友:
其实都跟bin文件一样刷法的你用编程器照样能写入的

网友:
从官网上下载是要用电脑解压软件解压的,解压后最大的文件就是BIOS.

网友:
修改后缀 成bin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显卡BIOS 官网都能下嘛?我怎么没找到下载的地方啊

网友:
直接刷,不需要修改

网友:
官网下载的不要管后缀是啥,只要BIOS大小一样直接刷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编程器的话,不用管他,都能刷进去的。

网友:
直接刷,试一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BIOS 官网都能下嘛?我怎么没找到下载的地方啊

去gpuz官网去下载啊

网友:
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刷,找不到,就把后缀改BIN,主要是容量对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管它直接刷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