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不显示,网上找不到的自己已经修改好的显卡亮机的BIOS

楼主(2020-10-05):
卡诺基TX750  0024SJ NVDIA GTX750 1024 128BIT,亲测进系统而且设备管理器没有叹号

网友A:
论坛显卡 bios太少了,有一片显卡确定是bios问题 因为找不到放弃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显卡 bios太少了,有一片显卡确定是bios问题 因为找不到放弃 了!!

BIOS基本通刷,刷进去不亮机的话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这卡刷影驰750不带供电的就OK,用的影驰的板卡跟供电方案只是贴了一个杂牌的标

网友:
这种显卡可不好整

网友:
显卡不好修。放弃吧

网友:
显卡没多少钱

网友:
高手实话实说就是睡觉睡觉

网友:
如何识别显卡bios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基本通刷,刷进去不亮机的话还是其他问题

750的用其它刷可以亮机,但好多是叹号装不了驱动的

网友:
影驰的应该可以,基板像是影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0的用其它刷可以亮机,但好多是叹号装不了驱动的

不会的,除非硬件有问题。750基本通刷只要供电的刷供电的不供的刷不供的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显卡 bios太少了,有一片显卡确定是bios问题 因为找不到放弃 了!!

去vga官网啊一堆

网友:
说多了是gpu z官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刷BIOS还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