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380V变压器后端接地

楼主(2020-10-05):
这板设计看不懂,求指点,  整流后,380V大电容进变压器前端,一正一负,    变压器后端三组输出, 我们平时见的是通个芯片控制MOS管,使变压器输出需要的电压。  这变压器后端三组输出,但三组都是直接对地。 是正常情况。 。。没弄原理,怎么输出所需电压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
基本所有开关电源的原理都一样,在于电压反馈有差别,输出线圈肯定不是两端都接地,肯定一端经过整流管的

网友:
没怎么接触过。我见过一种上面是二个二极管相对的标志

网友A:
这是康佳的一体板子?

网友:
这是PFC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康佳的一体板子?

对,求指点,板是OK板,这块明显是降压电压,但是什么原理降压呢,变压器后端全是通地

网友C:
不是通地,只是变压器次级的电阻很小很小,你觉得是通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求指点,板是OK板,这块明显是降压电压,但是什么原理降压呢,变压器后端全是通地

来个板号  高清图 我找PDF  录一课

网友:
好好看看PFC电路图。会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板号  高清图 我找PDF  录一课

35023174      这是版号,我主题的图应该对比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通地,只是变压器次级的电阻很小很小,你觉得是通地了

呵呵,0殴不叫通地?要多小???? 有意思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5023174      这是版号,我主题的图应该对比看得出来

我还专门买了个图纸看了下  居然是反激  我视频早就录过免费看的

网友:
建议楼主少吃老干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专门买了个图纸看了下  居然是反激  我视频早就录过免费看的

平头哥,哪看呀,地址给我,   图纸红包我给你

网友:
这是双面板,你先跟电路,然后画出电路图再说,不在现在,没办法看电路,如何给你解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