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不懂图纸

楼主(2020-10-05):
(图片)

网友(点评):
早起主板PCI_RST#用的多,现在保留一个测点,一般用PLT_RST#作为平台复位信号

网友:
我也不太会根图,字母都不统一,你可以在PDF里搜索框里打上PAD搜索一下。

网友A:
应该只是一个供测量的点,具体到线路板上就是一个漏铜的小圆点

网友B:
大概这个u30a PCIRST# 没有采用外部只留了测试点。图纸上讲,内部名字为 PCIRST#, 是u6的程序定义的引脚受控于PLT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这个u30a PCIRST# 没有采用外部只留了测试点。图纸上讲,内部名字为 PCIRST#, 是u6的程序定义的引脚受 ...

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一个供测量的点,具体到线路板上就是一个漏铜的小圆点

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具体到线路板上就是一个漏铜的小圆点

网友:
                                 去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自学真是太难了。摸摸头

网友:
联想的板有元件号的

网友:
用看图软件搜 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没有链接而已

网友:
好像是一个测试点

网友:
amd平台,一般不用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在主板上估计有个焊点,供测试用的

网友C:
PCIrst复位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rst复位测试点

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新入门的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