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小6不开机定50ma

楼主(2020-10-05):
【50ma左右停住,i2c总线不正常,i2c0, i2c1(显示供电芯片,背光芯片,USB管理芯片)进水机要检测进水位置,测供电,进水机50ma电流先查i2c0上拉电阻,.】机器故障是开机大电流找到那个C1552扣了,就出现定50ma,换了u1700,换了u1501查阻值正常,但机噐能联电脑出现DfU模式,求指导

网友:
没有大神回,自己修,是硬盘坏了!

网友:
你拆掉硬盘开机,会看到一样定50。无法下一步

网友:
换了硬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