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M-V-PLUS R1.01不定时重启故障

楼主(2020-10-05):
B85M-V-PLUS R1.01不定时重启故障,测内存电1.5V正常,测ME供电1.05正常
测桥供电1.5V正常,测cpu供电1.7正常,cpu供电芯片为asp1252,测1pin en有1.05v电压开启正常,10pin vrok为3.3V正常,测pci e a13 a14时钟脚0.4V正常!
又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折腾之际目测此主板cpu供电电路多数电阻痒化厉害,上烙铁补焊后上电秒掉电!断开电源12V 4P故障一样,在本坛查得资料为温控电路故障

上为sq22 下为sq20,取掉
SQ22 SQ20后不掉电偶尔重启,测cpu供电芯片asp1252 10pin vrok经过两个三极管去控制信号VRMPWRGD,
测VRMPWRGD被三极管PQ803拉低为0V不正常,
B极为高电平,与pq803 b 极相连的是pq804,测pq804 b极高电平1V多,c极不拉低,确定此管坏更换三极管此板修复!

多谢坛友提供资料记录

网友A:
碰到华硕主板掉电的,可以考虑直接拆除控制CPU供电的开启,还有控制CPU供电的PG信号的相关场效应管或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华硕主板掉电的,可以考虑直接拆除控制CPU供电的开启,还有控制CPU供电的PG信号的相关场效应管或三极管 ...

是的,很早就留意了这两个信号!有时确实很折腾

网友:
点位是华硕h81的,线路图有点差距

网友:
有图就是好搞。

网友B:
这个管子这么多坏了,我也修到过几台。

网友:
很多就是,难得查就直接拆三极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这么多坏了,我也修到过几台。

直接坏容易查,半死不活的主板很难搞,没补焊前VRMPWRGD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华硕主板掉电的,可以考虑直接拆除控制CPU供电的开启,还有控制CPU供电的PG信号的相关场效应管或三极管。

hello....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华硕主板掉电的,可以考虑直接拆除控制CPU供电的开启,还有控制CPU供电的PG信号的相关场效应管或三极管。

经验啊,确实是这样滴

网友:
好经验,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