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60-3GD5 银河版 显卡维修

楼主(2020-10-05):
索泰GTX1060-3GD5银河版 显卡维修
同行送修一块网吧用的显卡,故障为:不显示
型号如下:
产品实物图如下:

拿到显卡拆掉散热片组件测量各大供电如下图:
在维修这片显卡时我是参考这片帖子修好的
从他的帖子得知显存供电不正常
我直接拆除显存供电控制芯片背面的一个信号开启复合管后,
显存供电正常输出1.5v电压。以为可以显示。
开机测试还是不能用,但是这边供电不正常。
供电控制芯片为UP1728Q参考那篇帖子我没有查出来,
我直接用通用芯片改装后把电压手动调制在1.3v左右,
焊接通电测试可以开机显示。
下面是开机显示的画面如下:

网友:
1.3几 是不是,那个me电压,

网友:
大神级别,还可以用5V直接调成1.3,佩服 。。。。。。。。。。。。

网友:
这是1v8的电压,换个我1728就好了也算通病了,好多都是这个坏

网友:
我晕死,这样搞的嘛?厉害厉害,不知道稳定不啊

网友:
大能技术,不错

网友:
对电路熟悉就是好修,我是2眼黑。

网友:
单纯的电压问题应该都是好弄的。

网友:
那个是1.0金手指电压    电压有点高  正常的在1,0  左右

网友:
高手,修显卡可以的哦!

网友:
高手啊!心里很佩服。

网友:
这样搞,稳定性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