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r ready开启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0-10-05):
先有en还是先有ready?现在一个360主板是en1.6 ,ready芯片这端0,另一头是3v

网友:
vin 12v ,vdd 5v

网友A:
这不是有点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有点位吗

这个是370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指点一下呗,还有哪里没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