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Q75 Q77主板BIOS官方版亲测可用2018-12-11

楼主(2020-10-05):
联想Q75 Q77主板BIOS官方版亲测可用2018-12-11版

BIOS-9sjy9cusa.exe

Q75/Q77

网友A(2020-11-11):
Q75和Q77不同的芯片组用同样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Q75和Q77不同的芯片组用同样的bios?

通用的还有同系列的服务器C芯片组都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B(2022-08-22):
刷完可以用、断电几分钟后、再开机有提示错误,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