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富士施乐P225DB(兄弟2260D)电源板

楼主(2020-10-05):
富士施乐P225DB(兄弟2260D)电源板开关管元件缺少了,那位师傅有这个电源板,帮忙拍个照片看看,感谢!

补充内容 (2020-10-7 10:43):
板型号:
LV1251001
17F000040514
B512397-3

网友:
去淘宝买个,买个运费险,然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倒也是个办法,感谢回复,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一般5A以上的开关管都可以。比如07N90E,FQPF5N60,7N60A

网友(点评):
多谢指教,找个试试

网友(点评):
7N60换上直接烧保险,启动不了

网友:
打印机的电路板也会修,我也想学打印机了。。。。。。。。。。。

网友:
我都  是用K2645,那个电2W 0.15欧,就可以

网友:
打印机不会修哦,掏个二手板子换

网友:
电源电路板设计都大同小异,参考参考其他就可以了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管,,,,

网友:
700V以上,6A以上,场管,都应当可能

网友A:
先找找原来型号,如果找不到再用代替的试试。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网友:
p6nk90zfp场效应管。6a 900v的管子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找找原来型号,如果找不到再用代替的试试。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p6nk90zfp场效应管。6a 900v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p6nk90zfp场效应管。6a 900v的管子

感谢,买了装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