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 麻烦各位大佬看看这种两种屏幕配那种驱动板

楼主(2020-10-06):
自己的辣鸡平板   难用的一比   改成显示器  但是找不到驱动板    求各位大佬出谋划策

前两张图 8寸对角线27cm 16:9  排线40针  杂牌平板

后两张图  5.7寸  16:9  排线30针左右  谷歌Nexus7  一代的内屏

网友A:
是要配通用板吗,这么小的屏,配屏能干点啥

网友B:
屏太小,没有玩的意义

网友:
换个思路就可以,买转接头,再配采集卡,今天刚在网上看到一哥们给手机配一USB转接头,后边加了一个Usb采集卡,利用采集卡软件,手机当了显示器,你平板应该同理。

网友:
去淘宝买通用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配通用板吗,这么小的屏,配屏能干点啥

就是当亮机屏    桌子太小  随便买个普通显示器都嫌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太小,没有玩的意义

就是当亮机屏    桌子太小  随便买个普通显示器都嫌大

网友(2020-11-09):
去淘宝配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