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手机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06):
  机器型号:iPhone 6

故障现象:

  接修一台iPhone 6,客户描述是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首先接上可调电源看下电流情况,发现接电漏电100mA左右,触发大电流,定在300多mA。

  因为是进水机,所以拆开手机屏蔽罩观察下主板腐蚀情况,发现基带电源和铃声放大芯片腐蚀严重。

  话不多说,先把主板上腐蚀严重的电容和芯片换了,换好后,接电还漏电30mA,先不管它,触发看看电流跳变,发现电流到80mA左右时定住,应该是I2C总线或CPU有问题。

  测量I2C0总线时,发现数据传输线一端对地阻值只有180左右,正常应该有400多,查看图纸后,发现相连的芯片有显示电源,背光电源,主电源,USB管理这些芯片,这些芯片损坏时会拉低总线的对地阻值。

  因为显示电源是没有封胶的,所以第一个拆的就是它,拆后发现脚位确实被腐蚀了。

   打了一下I2C0总线的对地阻值已恢复正常,重新装好显示电源后,触发开机看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屏试下发现只能隐约看到苹果logo,显然是无背光。

  无背光先从显示座查起,看到显示座时,发现触摸座、显示座、前摄像座已经严重腐蚀,果断换了。

  座子换好后,插上屏幕上电测试,屏幕亮了,能开机进系统,维修至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谢谢 分享

网友:
可以可以哦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简单明了  学习

网友:
分析到位,技术一流。

网友:
很怀疑这种修好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