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 LA-8124P 显卡导致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 死机维修

楼主(2020-10-06):
机器型号:联想E535

主板板号: LA-8124P

故障现象:

  客户反映机器开机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按ESC跳过后散热风扇不转,使用几天后电脑死机,进不去系统。

  跟客户沟通后,留机器测试发现按开关风扇就转一下停了,PE进不去就死机了,风扇一直就不转,每次开机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热传感器错误)决定先从这里下手。

维修思路:
  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 ,锁定温控电路,维修点:bios ,温控芯片损坏,总线传输断线,EC温控检测模块损坏,桥、显卡、CPU损坏。

有了思路接下来进行一一排查:

1、打U2402的9脚和10脚总线传输波形正常无断线,直接更换U2402热感应器涛声依旧。

  2、更换PU201温控芯片涛声依旧,PU201的3脚4脚实测正常。

  3、示波器打CPU热传感器总线,显卡热传感器总线波形正常均无断线异常。

  无断线信号转换失败,波形图:

  4、测到这里心里凉了一截,往往碰到温控总线断线的这种问题多些基本秒杀,看来这个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那问题都不在这里,只有先更换EC顺便刷写个EC程序试试了。

  迅速刷好EC程序进行更换,涛声依旧。

  5、手头上没有测试机器的CPU无法进行更换只有先排除显卡问题导致了,大部分AMD,APU直接翘掉显卡电感就能亮机,果断翘掉此电感,发现电流不对,看来此机器不支持这种操作.马上查相关电路看看能不能手动改下试试。

  此机器没点位,主板上也不标识位置号经过漫长的猜测、测量、终于找到配置此机器集显模式的切换点。附图:

  改好后开机亮机,BIOS里也没有修改集显独显切换选项了,报错,死机也解决了。(前面说的风扇按开关转一下就停了,在热也不转,修改后,这里也过一会也正常转了)猜大伙肯定要说了既然BIOS里能直接屏蔽独显为是么不提前屏蔽下岂不直接秒杀了,这个方法一开始就测试了不行,此方法报错屏蔽不了。

亮机进系统图:

  总结:显卡导致死机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论坛上没有解决方案,以后大家遇到此机器可以直接屏蔽显卡测试。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手上有一个这样的 按楼主思路做一下

网友:
显卡坏为什么会风扇风扇按开关转一下就停了,在热也不转呢?

网友:
没想到多年以后 看到了自己的投稿帖子

网友:
参考楼主的思路。。。

网友:
没遇过。不过下次遇到可以参考楼主的思路。。。。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这个绝对是大师,讲解的那么清楚,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算得上大湿少有的技术帖了!支持!

网友:
高手中的高高手,感谢分享!维修王 有时有业务怎么联系你佬大

网友:
惭愧,换我基本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2021-08-06):
今儿也是遇到同等问题  是E455 板号la-8126  开机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  进系统风扇不转  高温关机, 不过跟e535主板电路不一样,改集显的电路也不一样了,,咩有点位也不好找 ,我是在bios里改的  目前测试没问题,

网友(2022-03-29):
要么BIOS 要么桥  这种情况的还比较少

网友:
学习,万能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