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米求助 战神Z7-KP7GC GJ5CNXX REV1,1通病求助

楼主(2020-10-06):
手上有一台待机0.030A.按下开关0.026A,等过几秒电流上到0.4A再回到0.030A。这个问题应该是这台机器的通病了,有大神知道可以告知一下吗?如果搞定有偿100,已经修好,谢谢

网友:
我换个U看看

网友A:
修过一个转换电压问题的,上电瞬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个转换电压问题的,上电瞬间掉

一样的现象吗

网友:
我刚放弃了一块这主板,这种板子我估计用料太差了。。。。。。。。。。

网友B:
跟我一模一样的电脑,我的开机电流能到0.6A,现在还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一模一样的电脑,我的开机电流能到0.6A,现在还没搞定

不是U 问题   换了一样

网友:
不是U 问题   换了一样

网友:
这个机子南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U 问题   换了一样

我找了2个师傅修了,到现在还没找出原因。你修好了知会一下呀,我也到处找图纸。

网友:
南桥坏了? 修过桥坏的。还有电容碰到C壳铁皮的。
你的哪里问题

网友D:
都找了两个师傅搞了,还这么肯定是通病吗? 有没有排下全部主供电正常吗。游戏本的话CPU供电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多,测量时也有电压比较容易忽略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都找了两个师傅搞了,还这么肯定是通病吗? 有没有排下全部主供电正常吗。游戏本的话CPU供电出问题的几率比 ...

找2个师傅的是我,不是楼主

网友:
你修好了?是什么原因,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U 问题   换了一样

修好了吗、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修好了,说下故障在哪里啊?

网友:
CPU供电,南桥?

网友:
这款通病老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2个师傅的是我,不是楼主

找我修如何?不要抱着修机找通病 !要分析问题在哪儿?

网友:
所以现在是修好了对吗?

网友:
哪里问题?搞定了吗?

网友:
板子给我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同样问题,无CPU供电

网友E:
楼主有偿100,,,搞定我这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找了两个师傅搞了,还这么肯定是通病吗? 有没有排下全部主供电正常吗。游戏本的话CPU供电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多,测量时也有电压比较容易忽略过去。

一样的 思路同感 虽然我等级只有2-3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偿100,,,搞定我这台

啥子问题啊

网友:
上电0.4 掉电,CPU供电没有,6路有一路是有1.2V

网友:
慢慢分析 ,这机器有通病 但和你的症状不一样

网友:
这是二级电压先出来了 蓝天的板子有的是芝麻管坏 正常待机是0.005-0.01这个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子问题啊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跟你一样问题,上电0.4瞬间掉电

网友:
一样问题,兄弟能不能帮帮忙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丢我这里半个月了,没图纸,难搞。CPU6相供电,一路有电,核心供电没有,到0.4几就掉了,CPU供电IC换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同方代工的不好修

网友:
这个主板我的情况跟楼主的情况一模一样。一样的电流。你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供电量了吗 这个电流肯定是哪供电的问题

网友(2020-11-05):
是RTC 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w我也是这个问题换桥也不行

网友:
上电0.6  24M 不振,一般是桥的RTC 电容问题,  上电0.3A 触发很慢,基本是桥本体问题, 上电0.4A 可能是VCCSA 电压没出来        AMVJ 这芯片容易挂壁  更换AMV 芯片 不好的话,就更换CPU供电芯片 MP2949A 基本能好       此处电容容易击穿导致 19V 电感烧断,芯片容易坏,基本就这些     还有就是闪屏咯,保险容易坏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