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1 无cpu供电 修复1例

楼主(2020-10-06):
GA-H61M-S1,V2.1 无cpu供电。
先刷了2遍bios,不行

照着图纸追cpu供电

PWM芯片,第9脚位开启脚,来源VTT_PWRGD
测量电压0V  不正常 ×

追VTT_PWRGD:

通过1个mos 1个三级管,受控于VCCSA。
正常状态下逻辑关系,红色圆圈里注释的。

直接测Q19,b级0.9V,c级5V  ×
判定Q19三极管损坏。

2种方法:换Q19或者摘Q18
(注:只摘Q19是不行的,摘Q18或两个都摘了才可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直接把Q19 Q18全摘了。

附件:biso一份,图纸一份。

GA-H61M-S1 V2.1 图纸和bios.rar

网友:
品牌板都有通病还是好的,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A:
开启的问题,只想说 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启的问题,只想说 秒

技嘉的板子,为何这么多三极管。上面密密麻麻的,成片都是。
这主板厂,是不是积压了好多三极管处理不掉,都弄到主板上了。

网友:
技嘉H61板子这种三极管坏得是真多

网友:
先记录一下,下次遇到 就可以直接 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的板子,为何这么多三极管。上面密密麻麻的,成片都是。
这主板厂,是不是积压了好多三极管处理不掉,都弄到主板上了。

这么深奥的商业机密让你给暴露了,哈哈

网友:
开启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最怕就是开启正常,供电正常不出电压,换管理芯片仍然不出的头疼,

网友C:
兄弟 技术越来越好了

网友:
分析很详细,图文配合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技术越来越好了

还行。进步速度比较缓慢。
其实我追求的是指数型的进步速度,
1周时间,笔记本维修入门达到精通。
我试了试,真达不到。

网友:
可以,加油,你是最亮的仔

网友:
分析的很正确,思路清晰,很容易看懂

网友:
楼主还是牛逼,修板速度越来越快了。

网友:
品牌的都有通病,好修,杂牌的千奇百怪

网友:
这些电路拆了好

网友:
技嘉的H61还没有这样修过,B85的去掉小管的修了好几块。

网友D(2020-11-27):
技嘉h61上的w1p三极管质量奇差
鸠摩智2019
过犹不及。 是设计的太多了。 很多三极管,完全没必要安装。 哪个主板也没技嘉的三极管多。 大片大片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h61上的w1p三极管质量奇差
过犹不及。
是设计的太多了。
很多三极管,完全没必要安装。
哪个主板也没技嘉的三极管多。
大片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