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 DS2 3.0 不认PCIE显卡

楼主(2020-10-06):
GA H61M DS2 3.0 不认PCIE显卡

显卡正常. 不管装不装显卡, VGA都有显示.

PCI-E : 12V正常,3.3V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正常. 电容对地阻值正常.

PCI-E有没有信号是用来检测是否装上显卡的?   求助中.谢谢.

网友:
感觉就像没装显卡一样.

网友:
查电路图PC

IE

网友:
B5 B6 A13 A14 波形正常.
供电正常,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