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MORTAR故障灯卡内存维修

楼主(2020-10-06):
今修一台V星B250M迫击炮主板,ms-7A69  VER:1.0
故障是能开机,不显示,故障灯卡在内存不动,诊断卡跑码E.0

先测下复位有电压,供电应该都正常。

再测内存内存SMB_DATA_DIMM只有0.48v明显不对,在测SMB_CLK_DIMM  3.37V正常

在测数据时钟的对地二极值,正常,

经追查此电路经过电阻R387到Q88场管S级,

对照时钟两个打D级的对地二极值,数据明显偏小

拆掉场管打值还是小,最终判断南桥损坏导致卡内存不过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你说的这个脚位,书本上没提过,看来还有很多要学习我。。。。。。。。。。

网友:
不错,还能有点位做参考,,,,,

网友A:
这个就是 没意思救了,代价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 没意思救了,代价太大。

是的,换南桥就不划算了!

网友B:
这样就判断桥坏了?再好好看看,总线上有没有小八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判断桥坏了?再好好看看,总线上有没有小八角

等会在看看

网友:
看着板还蛮新的,b250有些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诊断卡,我要买一张

网友:
SMB_DATA_DIMM,这个信号不是由cpu控制吗?

网友:
通病桥坏!!!!!!!!!!!!

网友:
现在的桥怎么这么容易坏,脆得一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