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00164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0-06):
10.03日店里收到同行快递  机器为a1465  版号为820-00164开机没反应 插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023A  没有触发上电
拆出裸板插入可调电源故障依旧  测量各大电感发现没有明显短路或者阻值偏大
开始凭感觉修(所以走了弯路)因为感觉有待机电压所以感觉待机是正常的
没上电就查EC待机条件和南桥待机条件
结果EC待机 pp3v3_s5_smc_vdda  pp3v3_s5_avref_smc  smc_reset_l都正常
开始测南桥待机  rtcrst正常接下来就是vccdsw3深度睡眠电压为0.21V
由pp3v3_s5提供  pp3v3_s5由pp3v3_s5_reg_r经r5590(没装)改名而来
所以应该是待机电路由问题 实测pp3v3_s5_reg_r电压0.21V
测对地阻值约340左右  撬开l7560测电压依旧0.21V 断定是待机电路问题
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vin 8V左右正常 EN smc_pm_g2_en开启信号正常 p3v3s5_en_r开启信号正常
测待机芯片内部ldo工作电压Vref2 电压2.4V 看来是芯片坏了啊
果断换芯片 换了一个不好再来一个 啧新手手工不太好 再换一个!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我吹了两个都吹坏了吧 这次我把芯片拆了量13脚对地阻值
发现是300多对地阻值  不对啊 这个脚应该是无穷大的啊 它有对地阻值证明它经过了某些原件后接地了
果断换下c7501滤波电容 换上个新的 最后补上待机芯片
至此维修结束 插入可调电源自动上电 正常开机

网友A:
这种坏不透的电容最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坏不透的电容最搞人

换了三个待机芯片啊哈哈 后来仔细测量一下就发现问题了 以后修机器注意一点细节就可以少花点时间啦

网友(2024-09-10):
你试试CPU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