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110M PRO-A/PRO-VD 重复跑码55或当63\4F 维修

楼主(2020-10-06):
翻出两片V星主板分别是H110M PRO-A
H110M PRO-VD

两片故障现像一样是上电不亮机,重复跑码到55(内存DRAM灯亮),或者有时停到63或4F(CPU灯亮)

上电量各个电压都正常,只有集显供电部份

上管PK616BA 4脚  和下管PK632BA 4脚 分别有2V~10V电压,每次上电还不一样,是直连到CPU供电芯片RT3606BC,可能是此芯片问题

解决:加焊此芯片后,次次正常开机,开机后实测上管PK616BA 4脚  和下管PK632BA 4脚 都没电压
其实,四条信号都没电压 正常吗?

网友:
集显供电不是要跑码后才出的吗!都没过内存 修什么集显供电?

网友:
思路不错哦 不至于乱搞

网友:
有一部分都说加焊CPU供电管理芯片,我也试过都会返修,这样的芯片应该虚焊比较少的

网友:
加焊大部分都会返修,加焊如果能好,再换掉芯片,这样的保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