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820-3437待机跳变

楼主(2020-10-06):
给美女的小米笔记本修好后.接一台苹果本主板板号820-3437.待机不停的跳变,0.02-0.08不停的跳动,记得之前修过一个苹果本这种跳变好像是有电容短路引起的.待机开启信号SMC_PM_G2_EN也是0V-3.3V不停的跳变.测量L7520发现有短路,断开电感后用4V烧机发现电容C7553短路,拆掉后OK.同行送来没有硬盘,接个U盘试一下进PE都正常。希望朋友们加点分鼓励一下,感谢!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捡漏的苹果是不是很爽

网友:
高手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网友A:
怎么小米logo 也露脸了

网友B:
哥们这个哪里买的?好想来一个

网友:
一会搞了两台 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个哪里买的?好想来一个

万能淘宝买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小米logo 也露脸了

最近我们这边用小米本的客户还不少

网友D:
那个显示电流电压的表给个学名,我也打算搞一个。正在选择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能淘宝买的,感觉还可以

这是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们这边用小米本的客户还不少

小米好难搞 转接口也是用两次就坏了

网友:
很多卖电子元件的都有,我这个型号是T18用着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显示电流电压的表给个学名,我也打算搞一个。正在选择中

炬为T18手机充电检测仪DC数显直流电压表电流表USB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
炬为T18手机充电检测仪DC数显直流电压表电流表USB电池容量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