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GA-B15OM-D2VX-SI ,风扇转不亮机。

楼主(2020-10-06):
首例GA-B15OM-D2VX-SI

第一时间修不出来就来论坛看,结果没人发过贴,只好埋头苦干了。   第一片故障是没CPU电压,有时断电,有时不断,刷过BIOS,查了IO 12V 5V检测电压正常,前面电压都正常,只好查电源管理芯片了,

。量了三极管G极12V,D极5V正常,打下阻值没短路,换掉 DAQ5这个三极管OK了。
.
电阻WR70另一端VCCST_VCCPLL. 0V,一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往上查VCCST_VCCPLL这个电压是DFQ1三极管出来的

,DFQ1三极管工作条件是由DFQ3.DFQ2两个三极管控制的,量DFQ3三极管G极1v,不正常,高了。截止了,换掉DFQ3这个三极管后VCCST_VCCPLL出来了,完美修复。

另一片,刷BIOS 亮机。

网友:
这个效率好高啊!

网友:
谢谢楼主给的图纸

网友:
有人看懂了吗?感觉我没看懂!!

网友:
没图纸,一通的DF,DF, DF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你这写的,三极管怎么还GDS起来了???别误导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