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跑码问题

楼主(2020-10-06):
我是刚学修电脑的,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关于电脑主板软启动的问题,我用诊断卡看跑码时有点不解,哪些代码是CPU读取BIOS,检查硬件没有故障检到亮机有显示,才把BIOS资料复进内存对各设备自检还是CPU先读取BIOS资料,把资料存在CPU的缓存,对桥和显卡初始化后以后读内存把资料复到内存才开始跑码

网友:
给你发一个网上找到的电脑上电过程,按下电源开关就应该会跑码。

网友:
刚才没传上去,再发一次

网友:
这东西,跑码有时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