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底座的cpu散热器风扇拆卸

楼主(2020-10-06):
带底座的cpu散热器风扇

下面有4个圆卡子。比较难拆

卡子向上突起,尖嘴钳直接往外折圆形片。
语言取法表达,绘示意图一份

拆来下3颗就可以了。

风扇没加油孔,白忙活

直接把扇叶推掉,往里面加些机油和黄油。

扣上风扇。把圆形垫片复位,用刮刀把卡子按平整即可。
——————————————

再拆个可冷至尊的。

结构一样。得把扇叶推掉,再加润滑油。

网友:
这卡扣去掉就行,,,

网友A:
几把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把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能用10分钟就行。换散热器我就给客户质保10分钟。

电脑搬走就不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10分钟就行。换散热器我就给客户质保10分钟。电脑搬走就不管啦

找你这样做下去 要关门;了  客户也是不查那个散热器的钱

网友:
简单点,直接砸螺丝应该就可以了,卡扣应该也坏不了,拿钳子捏平就可以再用了

网友C:
楼主简直不要太认真,我都是直接叫他加钱换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简直不要太认真,我都是直接叫他加钱换风扇

患有强迫症,认真是病情发作的表现。

网友:
不是铜芯散热片不值得费这个力

网友:
既然这些是没有加油孔的,就是可以直接推掉了。  你这样拆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直接从前面把扇叶拉掉就行了。 实在拉不动就用粗一些的铁丝做一个两抓或三抓拉钩,直接一提就下来了,你还费那个劲。

网友D:
这个是叫什么 费力不讨好,自己的无所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叫什么 费力不讨好,自己的无所胃

弄好了,可以省3块钱。
卖铝,最多卖1元钱。
用量少,感觉不出来。
几百个几百个的用,就知道怎么节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