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联想S1 Yoga经典案例

楼主(2020-10-06):
之前在联想服务站都未遇到的故障
客户送来一台Thinkpad S1yoga说开机报警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开机如客户所述确实开机显示logo后卡机没有响应,提示硬盘异常英文,一看这个提示原本以为小问题建议客户更换一个硬盘搞定,客户也同意了,拆机换硬盘把硬盘装好后开机一直卡开机logo这时尴尬了,测量了硬盘供电正常马上拔开硬盘正常到界面,总算有一点点方向了以为硬盘线导致开机卡logo ,马不停蹄地直接换硬盘线一翻下来心想能完美解决吧,不不啥折腾一样故障,实在没法子了拿出多年收录的X想工作天书,居然有记录bios设置导致卡logo的案例,关闭Secure boot完美解决。同行们下次遇到这个故障可以参考一下。

提示硬盘异常

网友A:
这个可以有!那么问题来了,客户的本是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那么问题来了,客户的本是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

放了一段时间一开机就卡logo

网友:
实在想不到 SECURE BOOT和硬盘的这个报错有什么联系

网友:
下次我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忘记,希望到时能搜到楼主贴子

网友C:
Secure BOOT设计之初作用是防止恶意软件侵入,它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当电脑引导器被病毒修改之后,它会给出提醒并拒绝启动,避免可能带来的进一步损失,但作用不大。Win8系统中,需要开启Secure Boot才行,而打算降级win7系统的话则需要将关闭Secure Boot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cure BOOT设计之初作用是防止恶意软件侵入,它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当电脑引导器被病毒修改之后,它会给出 ...

每天增加一个奇怪知识点

网友:
谢谢楼主和道友们 长知识了

网友:
求助楼主联想YoGa S1来机出现187.118.220.221.报警HMD1.89也写不进去序列号,麻烦请教下

网友:
初始化导致的UEFI模式吧

网友:
好案例  受益匪浅

网友:
原来是BIOS的SECURE BOOT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了一段时间一开机就卡logo

应该是放时间长了电池没电了导致bios重置了

网友:
反正我做系统或者换硬盘,这个项必须关!

网友:
小伙子修的可以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