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R2.0

楼主(2020-10-06):
华硕P8H61-M LX3  R2.0
故障:不触发

插ATX 检测PCI _E 3VSB 正常,开机脚3.3V正常,桥晶振两端电压差正常。于是打开鑫智造看点位图测COMS电池3.3V正常,RSMRST 3.3V正常,IO的POWERBUT与发给桥的开机信号3.3V,正常,短接开机键也有跳变,接时序,有跳变后,桥会发出SLP S4 S3给IO ,IO才会发出PSon,拉低ATX的绿线开机。但短按开机脚,SLP S4 S3均无电压,打值三百多,说明桥正常的,于是把3VSB直接与SLP S4 S3相连,试机可触发,但不跑码,检测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POWROK也出来了,想起刷过BIOS,于是刷回原程序,开机正常,亮屏。

网友(2020-11-13):
那最后3.3接S3S4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