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REV1.0不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0-10-06):
一块联想主板不触发,版号IS6XM REV1.0,按开关没反应,放电清CMOS,还是一样,到论坛下载图纸 ,发现是6681D,短接开关,63脚有高低高跳变,而62脚始终为0V,经过查图纸62脚未启用,开关信号一路去了芯片63脚,另一路经过D26二极管,R1429电阻去了一体桥,Q24,Q234在板子上都是空的,既然是这样,那6681在本身及条件正常的情况下应该被开关触发后,59脚的PSON#_SIO应该为低电平,测量59脚也确实是低电平, 这路信号经过Q235的S1脚到达D1脚,但D1脚是高电平,测量G1脚为0.6V不正常,使得此管不能导通,追查G1脚信号,由Q233控制,Q233的G1有3.3V,,G2脚也被拉低了,R1414上拉也为5V,阻值也正常,最有可能是Q233坏了 由于暂时没有此复合管代替,可以将它拆掉,这样PSON#_ON就为5V,使得Q235A导通,,此时再次触发开关,风扇已转起来,屏幕也亮了,图纸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实践证明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成功了一半,要是盲修,估计困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