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iPhoneX电池连接座

楼主(2020-10-06):
我是摔了一下然后电量0%充不进去电,然后我在电池排线和金属压片之间垫了点纸,开机之后可以检测到电池正常充电但是触摸没了。把垫纸拿掉触摸就好了但是就又检测不到电池了。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排线换了试试

网友:
我用力按了一下电池座子,现在触摸彻底没有了

网友:
怎么说呢,现在用电吹风热风吹十几秒然后触控就会好一段时间,也就十分钟左右,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求助

网友:
主板开焊了

网友:
中层虚焊了

网友A:
中层开焊,需要花点时间去找电路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层开焊,需要花点时间去找电路去焊

有掉一个锡球,请问掉了锡球主板上的锡盘一定会掉吗,掉了就需要飞线吗?

网友:
中层掉点,检查电源插口附近原件有无脱落,测量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