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470D悍甲蜥,不认卡更换核心

楼主(2020-10-06):
如题,开机检测不到显卡,进行一系列打阻值测量后,发现有一路金手指对地阻值只有0.180,明显低于其他的0.338,由于金手指排线是直接进核心的,故怀疑核心坏

在加焊无果的情况下,决定“移花接木”,矿老板送修的显卡中有一块蓝宝石470D黄金版,进水腐蚀严重,已无力回天

查看了下两款卡所用核心为同一型号,那就干吧!上BGA

省略枯燥的步骤,合卡上机,算力28m/s。完美!

网友A:
又苦了矿老板、、、、、、、

网友B:
这显卡埴球,有钢网还行,,,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说A卡颜色好,可我觉得A卡颜色太浓,失真,还是N卡颜色更正确。

所以一直用的N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说A卡颜色好,可我觉得A卡颜色太浓,失真,还是N卡颜色更正确。

所以一直用的N卡。。。

商家的噱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苦了矿老板、、、、、、、

矿老板会感恩涕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显卡埴球,有钢网还行,,,

手笨的我,一半用钢网,一半靠手摆

网友:
靠手摆,,那不是要崩溃呀

网友D:
这个显卡换核心还有必要吗?我们这边都没维修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换核心还有必要吗?我们这边都没维修店

你自己有多余的核心就换,否则就不换,卖了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都说A卡颜色好,可我觉得A卡颜色太浓,失真,还是N卡颜色更正确。

所以一直用的N卡。。。

欧美的眼睛和我们不同他长年生活在温度相对寒冷的地区对颜色感与我们亚洲人不同,他更偏爱暖色调!

网友:
显卡不好修哦!

网友E:
牛人一个哦、、、、、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人一个哦、、、、、

维修上你才是真前辈,以后还需要向你请教呢

网友:
这工程量很大啊

网友:
这个核心温度多少 能焊动

网友:
维修上你才是真前辈,以后还需要向你请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