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求教 HP450 EC芯片供电来源!!!

楼主(2020-10-06):
大神们,小弟刚上手学维修,有一台HP450的主板  开始公共点短路,排除短路后,3.3V和5V均没电压,供电芯片是51123,换过两个也一样。又找了一个相同的笔记本经测好像是开机后出的,板子接适配器后接口检测灯不亮。

后又测得EC的供电没有,EC BOIS是第一脚是1.2V 好板上是3.3V

这里是EC的供电不,这里的EC是不是线性供电,由那部分来,谢谢!

后面附上图纸

HP 450图纸

网友:
AVCC才是ec的待机供电

网友:
EC 的AVCC脚是待机EC供电,51123看8 17脚电压有没有

网友:
AVCC是待机供电吧,stayby

网友:
你看下第7页,5vpg信号提供给14页p3.3al信号。
你看是这样吗?

网友A:
P3V3AL_EC_VSTBY是EC待机供电电压,它也是待机芯片的线性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3V3AL_EC_VSTBY是EC待机供电电压,它也是待机芯片的线性3V

那就在51123的第八脚送到ec上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在51123的第八脚送到ec上对么

我认为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

从电路图上看也是这样,,,,,。

网友:
高手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网友:
P_3V3S,这是触发之后才产生的把

网友C:
这个图更加直观点,8脚3.3V和17脚 5V的线性电压输出

TPS51123有教材课程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838

TPS51123工作流程:

1.外部输入供电;

2.悬空或输入高电平作为开启;

3.产生VREF 2V;

4.输出VREG3;

5.外部输入高电平的ENC(一般从EC输入);

6.PWM输出;

7.输出电压检测;

8.开漏输出PG由VREG5上拉。

先搞清楚这里

网友:
这个EC的待机是AVCC来自3/3v芯片的LDO

网友:
应该是你的脚位没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更加直观点,8脚3.3V和17脚 5V的线性电压输出

TPS51123有教材课程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838
TPS51123工作流程:
1.外部输入供电;2.悬空或输入高电平作为开启;3.产生VREF 2V;4.输出VREG3;5.外部输入高电平的ENC(一般从EC输入);6.PWM输出;7.输出电压检测;8.开漏输出PG由VREG5上拉。
先搞清楚这里

谢谢大家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