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捡漏假588

楼主(2020-10-06):
闲鱼淘了个588显卡,买的时候看外形就知道是假的了,看着价格合适就买了,标签是自己打的,见下图:

拆开一看还挺干净,核心尾号184,是488显卡

各路供电阻值都正常,直接上机测试,现象如下:刚开机显卡风扇转动,显示器有信号反应,不亮,键盘灯不亮,网线灯不闪,过一会重启,显卡风扇不再转动,各电压正常。设置集显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显卡识别,感叹号。

GPUZ信息是这样的:

感叹号,又不亮机,结合GPUZ信息,怀疑显存,又仔细看了看8颗显存,怎么8H海力士显存里面夹杂了个80三星显存

装上散热器跑测试程序,结果如下图:

AC通道报错,A0A1,C0C1都有可能出问题,显存排序如下:

首先排除的另类三星显存,
换三星A1显存,后再测试还是报错AC通道,再拆A0,拆开后,掉了个有用点,补上,如下图:

换上显存再测试就只报C通道了,C通道忘记拍照了,换了C0不报错了,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显卡很少修呀,厉害

网友:
牛逼呀!大神干显存就像吃饭一样简单

网友:
焊盘掉点,,,细活、、、、、、、、、、、、、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回488bios试试先呢?

网友:
有这个软件测试 确实不错

网友:
很少换显存啊

网友:
还是赚了的

网友A:
怎么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
假卡还能换回来?

网友:
阁下好手艺啊 可惜我学不会

网友:
厉害了。请问是什么软件测试现存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型号呀,

核心下面一串数字,代码。图中标注了

网友:
580是什么价位的显卡啊

网友:
还真没见过显存用两个牌子的

网友:
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故障点,学习了。

网友:
两种显卡芯片可以共用??

网友:
楼主,咨询下换显存的原则是什么。需要同品牌同型号不?

网友:
买了套显卡的测试软件,用不了,

网友:
这显卡看着挺高打上的啊@

网友:
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480和现在低端显卡差不错,但是480功耗太高,网上有测试,所以这个看看就好了,可以用来练手!

网友:
问一下高人,我的一张570在d0位置报错1,不是5,是不是显存坏了,加焊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主牛逼,有货给你发过去

网友:
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故障点,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修的很溜
显卡主要靠图纸修供电,靠程序修花屏

网友:
480大概800块钱呢 现在出的话划算

网友:
焊盘掉点.细活

网友:
牛B克拉斯

网友:
通常显存只能用一个品牌同型号的,跨品牌使用是不行的。况且这个是A通道,可能直接就不亮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主板跑测试程序?

网友(2020-12-06):
思路清晰,直得学习

网友(2021-01-07):
学习下,感谢大佬!!!!

网友:
认卡装不上驱动的干显存就对了

网友:
RX580 4G一张,供电全正常,GPU发热,风扇会启停,拆掉2个管没装,显存不过卡2A,没有显存植球工具,谁要给我发信息。

网友(2021-02-21):
这是个细吧活,  LZ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