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一个小锅开关的问题,不然吃不上饭了。

楼主(2020-10-06):
各位老师,小电炖锅{见图一}开关坏了(见图三),买不到三脚小开关,我买了个小风扇的三脚开关[见图二],可以用吗,应怎么接线,别笑话我,想学还没入门,请各位老师傅指导,谢谢!
接线

网友:
载流量不够大。不好代用的。

网友:
用不了几天,还得烧化开。过流能力太小了。
买个小米电饭煲试试。100多元。
秒杀苏泊尔 九阳

网友:
我知道这个风扇开关3档时A和1脚2脚同时导通,是不是相当与把一个电压分两路同时送给风扇,这样负载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网上查了下资料,原来这种一根火线拖两根火线的开关,一根上加了二极管是低档,切换一下另一根是中档,再切换下两根同时供电,电压不变,但电流大了,所以是高档,弄明白原理心里敞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