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pro A1989不开机

楼主(2020-10-07):
     机器为哥们店里接到的机器 没时间搞拿来让我给研究研究,8月底从迅维实地回来一直也没搞到复杂的机器。十月一放假正好有空研究研究。 故障现象:
     机器拿来不开机 插上改装的可视电流的适配器发现机器一直是4.9V 19mA 没有升压过程 摁开机键电流无任何变化

维修过程:
     看了太多大神说不升压跟T2芯片有关系都考虑放弃了 咱也不会刷T2 换那玩意似乎也不便宜,冥冥之中就是感觉正常使用坏了不至于T2就挂了吧,就开始了查电路的过程 此机器是ty-c接口 四个接口均可加电  5v经接口座子送到4个usb管理芯片

因为芯片是BGA焊接没办法直接测量芯片脚位电压 遂在C3201测到5V 芯片输出的三路LDO在C3204 C3205 C3206测到1.1V 1.8V 1.8V暂且认为正常,5V又经过Q3200改名字为PPDCIN_G3H送到后端给充电芯片U7000 在检流电阻R7020上测到5V  5V经Q7030 Q7040四开关BUCK-BOOST电路送往后端改名叫PPVBAT_G3H_CHGR_REG  在F7000上测量发现5V消失 ,断电测量阻值为短路状态

看了下图纸通了电感前端通充电芯片,考虑机器正常使用不开机加上苹果的板子跟工艺品似的不想多动它就拿起风枪摘掉了充电芯片U7000,总感觉充电芯片用的多爱坏,摘掉后测量依旧短路,默默的拿起了植锡网重植充电芯片焊回去 拿掉F7000 测量是后端短路 后端就是公共点  通了太多的地方 遂用了烧机大法 电压到5V 600mA 摸到发烫位置 看了下图纸U6400发烫 此芯片为左扬声器放大芯片   摘掉芯片U6400测量F7000后端阻值恢复正常 装回F7000
电路应该为公共点PPBUS_G3H经R54A0 1叫脚进2脚出给到芯片U6400

因手里没有料板没有芯片就先没装芯片
此时在插上电源20V出来了

扣屏测试亮机 要了密码测试左扬声器没声音其它均正常 抓紧时间某宝订芯片 今天芯片到了装上测试左扬声器也杠杠的了

网友A:
沙发。修的可以,新手就要胆大敢干,经验慢慢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修的可以,新手就要胆大敢干,经验慢慢就多了

感谢饼哥打赏 修机之路干就完了

网友:
超哥牛逼超哥威武

网友B:
这电源改装的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改装的可以啊

蒽 跟船长学的

网友:
撸起袖子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修的可以,新手就要胆大敢干,经验慢慢就多了

目前还没遇到带T2机子

网友C:
这种苹果的机子过来首先就测公共点,基本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苹果的机子过来首先就测公共点,基本是通病了

没经验嘛 搞的少

网友:
哪位大神

网友D:
视电流的适配器 这个改装的有水平

网友:
同一个宿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视电流的适配器 这个改装的有水平

改装成本不高就是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