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南桥是否挂了

楼主(2020-10-07):
大家帮忙看看南桥是否挂了,直接上图。

网友:
感觉没挂,应该是正常的阻值

网友:
什么供电啊,有的供电14Ω正常的

网友:
正常范围!!!!!!!!!!!!!!

网友:
没有接近0欧应该没事,H61好像也是30左右

网友:
上电 测多少电压

网友:
貌似是正常的。但是这板子还修啥啊

网友:
正常的阻值

网友:
这个说不准,只有感觉

网友:
听说有些主板0都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是个啥?????

网友:
14是正常的,完全放心。

网友:
只要没对地基本都正常

网友:
你这板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