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R9sp开机后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07):
  【故障机型】:OPPO R9SP

【故障现象】:

  开机出现LOGO。

  等到快进系统之时直接黑屏。

  同行说正负5V显示电压正常,灯控、二极管、电感都做了更换故障依旧。

【故障分析】:

  这种故障多为背光电压没有稳定输出导致,屏灯熄灭,由于同行已经把背光三件套全换了,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将重点放在灯控输出通路上的几个滤波电容上。

【维修过程】:

  打开鑫智造图纸

  可以看到灯控V R E G _ WL E D通路上有四个耐压值在50v的电容。

C 4 3 3 4

C 4 3 3 5

C4 3 3 6

C 4 3 0 1

  把他们全扣掉,更换两个上去。

  这两个电容个头大就更换他俩。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新手,看着简单,动手犯难

网友:
谢谢 老师分享维修实战经验!

网友:
主要是思路明了,什么问题都看似如此简单

网友:
那个啥!一看就会一干就废的路过!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