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H61A 无复位

楼主(2020-10-07):
故障现象,冷机开机正常,一分钟后掉电,重启无复位,各电压全部正常!

排除Bios, 手摸各芯片温度无异常,供电有,不排除芯片热机后故障, 用冷却芯片,无果!

接下来查发热区域,也就是处理器周边,一般老化问题可以这边入手!   检测小三腿,发现一颗阻值偏大,更换后解决!!

手上无图纸,维修全靠蒙。。。

网友A:
倒数第二个图 有痕迹的哪个三脚?

网友B:
应该是PWROK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个图 有痕迹的哪个三脚?

是滴!!!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WROK信号吧。

无复位!!   !!

网友C(2020-11-13):
主板不图纸,只能查看芯片PDF,能修好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不图纸,只能查看芯片PDF,能修好不简单

全靠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