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y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有5v、12v输出,没有按键输出电压

楼主(2020-10-07):
w1942sy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有5v、12v输出,没有按键输出电压,换别的型号电源板能点亮,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5v、12v电压偏高

网友A:
这个就有点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有点怪了。

找不到原因

网友B:
5v转3.3v电路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转3.3v电路查一下

今晚上插电有3.3v了,还是点不亮按键,按按键也有压降

网友:
通过换驱动板和电源板,原因出在电源板,不知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C:
很神奇,只能说明12V和V其实输出不正常,,可以用示波器看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神奇,只能说明12V和V其实输出不正常,,可以用示波器看一看就知道了

没有示波器看,感觉很是棘手

网友:
换别的型号电源板能点亮,说明驱动板没有问题

既然换电源能亮,就是电源问题了,还问什么?

要不就直接换个电源就行,不是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