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 不插键盘也连键问题

楼主(2020-10-07):
有一台华硕型号K550J版号X550JX 2.0 的板子,来的时候自动上电加上键盘连键,拆开看见EC附件进虫子了,拆开裸板不插键盘测试键盘也连键,然后EC换两个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不插键盘连键加自动开机,键盘接口阻值都正常,而且看点位都是直通EC的  附近也没元器件啊。有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大佬吗???????连键会跟EC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
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大佬们!!!!!

网友A:
ec拆掉量有无短路,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拆掉量有无短路,短路

肯定没短路   只是有键盘连键而已

网友C:
看看是哪两个键连键,把线路找出来,然后割掉看看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哪两个键连键,把线路找出来,然后割掉看看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进PE试的是一直出   3n  3n  这个该怎么找啊

网友:
拆了EC键盘接口打阻值肯定你有收获

网友:
你换个EC试试了没有

网友:
刷BIOS可以解决许多花里胡哨的问题

网友:
把键盘接口拆下来试试,会不会是进水腐蚀了,连键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这种 估计是板层问题 以前修过也是华硕的    不接内置键盘也自己打字   后来把EC到键盘脚都翘起来然后给客户用外接键盘用了

网友:
拆了EC键盘接口打值看看。另外楼主刷过BIOS了没呀?

网友:
腐蚀的主板要检查仔细,很有可能还是哪里有腐蚀

网友:
键盘接口到ec之间肯定有线路短路了,特别进水的注意些

网友:
连上键盘然按连着的键,对地打阻值,找到脚位再查下去

网友:
感觉还是ec出的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换EC吧   基本这样

网友:
ec拆掉,如果狠一点,接口也拆掉信号对量试试,看有没有对短,如果实在没外观和思路,强行病狂干个桥?

网友:
遇到过几天,ec问题

网友:
把那角位挑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短路 只是有键盘连键而已
不是对地短路,而是要检查键盘矩阵线之间有没有短接或者漏电,上千欧的阻值都能导致联键。建议洗板水狠狠的清洁

网友:
这个就是拆了。打每根线的阻值,应该有收获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键盘接口处

网友(2021-07-21):
键盘就是EC管理的

网友:
把IO的脚洗干净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