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TS3180,彩色墨少提示

楼主(2020-10-07):
佳能TS3180,彩色墨少提示,代码:5200。
发现错误。墨水量很少,
显示P、0、8
只有出蓝色,可以正常打印

网友A:
是计数的吧,换一下墨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计数的吧,换一下墨盒

是连供,能不能解码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连供,能不能解码清零

一般能换连供的话,都是使用的永久芯片

网友B:
永久芯片怎么会显示墨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久芯片怎么会显示墨水少

一般报错p08,是彩色墨盒温度高导致的。
你可以尝试加点墨水进去。如果还不行只能更换彩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