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C.85k全固态版V23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07):
求七彩虹C.85k全固态版V23 CPU供电芯片是什么型号,论坛里查不到芯片这个型号的资料,求高手有资料的发一下,CPU供电有1.75V但CPU冰凉,应该是芯片没开启EN信号。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RT9611A 有电不是好的嘛

网友(点评):
这板没有RT9611A,RT8120A是内存供电的,内存供电正常哦,查了供电都是正常的,只有CPU是冰凉的,维有供电芯片哪脚电压不正常导致CPU运行不正常。

网友:
只有去查了  好像有个论坛专门查这个的

网友:
这个地方怀疑缺件,有没有哪位有这个板,拍个高清图上传过来。供电芯片像是uP6203,测了VCC5脚是8.9v,uP6203资料里是5V的,感觉是缺件造成。

网友:
缺件能用这么久,本来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