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3 14 NM-A381不开机,关机烧EC的神奇故障维修

楼主(2020-10-07):
大家好:有日子没发帖子了,原因是平时维修的机子都是常规故障,感觉没什么可说的,要不就是忙的时候又没时间写,但是觉得不能只在论坛索取,总要给论坛有所贡献才能安心,这次终于修到一个自己认为很值得给大家分享的案例。供大家欣赏!记得加分哦!首先感谢大家阅览!

YOGA3 14 NM-A381不开机,关机烧EC的神奇故障维修
机型:联想YOGA3-14
板号:NM-A381
故障:客户描述,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检测维修过程:拆机单板上电,发现待机电流明显偏高。

EC发热,看来EC可能短路损坏。

手摸待机3.3V芯片PU201发热,由于PU2015脚线性供电直接供给EC
实测待机芯片PU2015LDO线性电压拉低至2.1V左右。

PU201测试点第五脚。
经过以上检测,确定EC短路,拆掉EC后,再测试3.3V线性电压已正常,PU201也不发热了。实测PU2015LDO电压3.26V正常。

因为这个EC带程序,定料板。
两天后,料板到换好芯片,上电待机电流正常。

插电自动开机,屏幕点亮,装机进系统测试OK通知客户来取机子。
客户还没有到来时,忙别的去了。等客户快到时,拿来机子准备打开看看充电满了没有?
结果按开关没反应。连按几次没反应,我去!心中一个草泥马飞奔而过。

谁知艰难苦逼的维修才刚开始:
这是什么情况,插电流表一看,待机又和刚来维修时一样高了,马上拆机检查,EC又短路了。现象和来维修时一模一样。
拆掉EC线性待机电压就正常了,EC又坏了,没开机呀,只是充电一会,EC就坏了,怀疑料板拆机EC不好,又怀疑可能是电路有隐患导致烧EC,脑子有点乱,不管怎么说,先通知客户不要来了,然后又订了两块料板。
这次到货换好EC后就非常谨慎了,不装机严密监测EC供电的电压,开机测试EC3.3V供电实测3.26V正常,根据上次EC损坏的教训,我是关机放一边充电再拿来开机就不开了,EC就坏了,回想起客户描述在他手里也是这样坏的。也就是说出现故障和关机有关系,然后就测试关机状态下EC的供电电压,果然发现了问题,关机后,EC的电压会慢慢升到4.97V。此时按下开机键会正常开机,开机后,EC的电压立马降到3.2V。关机后电压又慢慢升到4,97V。大约十几秒的时间。难怪关机后EC就坏了,原来关机后EC的电压就升高了。神奇的故障!!!

这时首先想到的是PU201问题,立马更换,换掉后再测现象一样,再换仍然一样的现象,这是奇了怪了,实在不行,直接外接了个独立的3.3V线性电路独立给EC供电,关机后依然会升高到4.97V。难道EC有关机升压功能???!实在不行就在3.3V线性稳压接了一个3.3V的稳压管,发现这回关机后电压是稳住了,但是关机后电池耗电明显增加,看来真正的故障点没有找到,期间一度怀疑万用不准,更换万用表测试结果一样的,又怕是虚电,因为数字表有时测虚电有误差,又用LED测试,结果关机后,LED慢慢变亮,证明该确实是实际电压升高了,时间稍长EC又会烧掉。
认真分析EC电路,发现EC供电就是3.3V,没有5V的供电,3.3V线性输出反复测试很稳定,只要连接EC,关机后电压就慢慢升高到4.97V。此EC电路暗藏了升压自毁电路!?百思不得解!!!
因为电压升高会烧EC,又不敢长时间测试电压。
无奈只有关机前后逐个测量EC各脚电压,期间一直采取断断续续测量法。关机测量时不敢连续通电测试。当关机测到EC33脚时发现33脚关机状态应该是3.3V电压,(好机实测开机状态是低电平)实测竟然有4.97V的电压,正好就是EC升高的电压。
维修到此时,总算是有了眉目,分析EC电路33脚是控制USB电源开启的,开机时低电平有效。关机时应该是高电平3.3V,上面测到4.97V电压说明有问题。

EC33脚控制的U8U101,先拆掉U8,故障不变,从图纸上分析,那就只能是U101了。
实测U101 2,3脚和第4脚击穿了。拆掉U101后。

EC33脚的4,97V电压变成了3.3V,看来就是U1012.3脚和第4脚击穿导致+5VALW电压串入EC 33脚,由于EC内部电路控制原理,导致EC电压升高,由于EC关机一直处于+5VALW33脚倒流输入过压状态时间稍长就烧坏EC
罪魁祸首元凶U101,牺牲的EC.
更换U101后,测试关机后EC33脚电压为3.3V正常,开机状态下为0V正常,终于大功告成,亮机图。
总结:很多疑难杂症修到最后,往往都是看似很简单的原因导致的,但却让人走不少弯路,本例就是这样,主要也是怕连续烧EC增加维修成本而小心翼翼,耗时很长。
故障根源就是U101 USB电源控制器电压输入第23脚和控制第4脚击穿导致电压串入EC33脚,形成EC电压升高而烧坏EC
为什么只在关机后会电压会升高,原因是由于U101EC控制原理决定的,因为关机后,U101上的+5VALW电压不在加到后级负载电路,电压在芯片内部“堆积”由于芯片内部绝缘层击穿漏电从而导致其第23脚到第4脚的漏电加大,加上EC的“配合”,因为关机后EC33脚的控制原理是开漏型输出控制,这时U101漏过来的+5VALW电压轻松可以加到EC33脚,开机后EC33脚的内部控制端接地拉成了低电平,因为U101毕竟是漏电过来的,有一定内阻,EC33脚内部接地后可轻松拉低这个4.97V的漏电为0V,这就是开机后电压就正常的原因,从而形成此奇怪现象!个人分析,不喜勿喷!

终于发完成了!
发帖不易,谢谢大家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复杂的电路都一清二楚   太牛了

网友:
楼主,图挂了,先传图,在添加,不是本地文件,你看就三个好图

网友A:
帖子太长编辑不了了论坛限制了,不让传图,明天重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太长编辑不了了论坛限制了,不让传图,明天重发吧,

我这还没开始,你都结束了。你重发我怕我看不见!

网友:
楼主改的电流表 厉害

网友:
换了 EC好的吗?

网友:
期待你明天的 后续,

网友:
什么情况??贴子还要一半一半的发

网友:
貌似楼主就是想我们看他的电源表

网友:
到底修了个什么

网友:
这两天在论坛看案例,见到了好几个改装的电压,电流表,现在师傅们是不是都流行改表了

网友:
为何屡烧EC  见下回分解

网友:
讲解清楚点,要不然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一大早就来接着发终于发完成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图纸啊  现在有的机器都没图纸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