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J维修一例

楼主(2020-10-07):
一台FX50J。上电能到1.6A。中间也有跳变。刷原厂BioS无果,刷屏蔽内存BioS也无果。猜测又是老毛病 CPU挂了。搁以往我就放生了。因为这个U从深圳发很贵。四代赶上6代价格了。但这次我给客户报了个价。因为从客户那里下落了一片CPU。
情况是这样。前两天有个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710组装机。客户自己描述是花屏。我拿到后没有点亮。但是我看了下CPU就知道是CPU问题。因为这台Cpu是球转针的。CPU本身也是ES的。这种Cpu故障率高的原因不在ES。而在转接板上。确切说应该是针不行。原型号是I7。最后给换了个I5。这块就归我了。

网友:
这种CPU故障率的确很高

网友:
楼主好nx,这样都行

网友:
牛逼的楼主,能换CPU就很佩服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CPU,没见过。

网友:
厉害啊  这样都行   学习

网友:
这个主板容易变形不好做bga,做两次才成功,楼主怎么固定主板?

网友:
又见到无边老师,针转球,废件利用产生大价值。

网友:
华硕这个主板我真的没有修好过,像楼主这个电流,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想过换U,价格望而止步。

网友:
赚了双份工资,厉害

网友:
球转针的CPU确实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2020-11-07):
太好了这个

网友:
这种换U风险蛮高的

网友A:
板载的U,我都没换几个,成本太高,风险大。价格一高客户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的U,我都没换几个,成本太高,风险大。价格一高客户就跑。

这个型号价格不高。

网友(2020-12-07):
感谢分享,小白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