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触发掉电

楼主(2020-10-07):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张华u硕H61-PIUS主板故障是触发掉电 自动触发掉电  在上电瞬间测试CPU  内存供电正常  当测试到PQ710这个场管时S极电压0.55V 打开点位图查看这个电压正常应该是+1.8VSFR 这个是电压是直接送到南桥的 桥没有这个电压当然是要掉电的直接更换故障排除 上传BIOS

华硕H61-PLUS REV1.0.rar

3.6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遗憾没有在图上指出点

网友A:
是呀,我的也是掉电,你没有帮忙圈出来,新手没的搞呀1!

网友:
1.8VPLL供电异常导致的,轻松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的也是掉电,你没有帮忙圈出来,新手没的搞呀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的也是掉电,你没有帮忙圈出来,新手没的搞呀1!

想发个图片指出pq710位置,遗憾的是发不了,就是CMOS电池右边那个大的场管,电解电容边上那个。您也可以下个点位图,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一般这管子还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1.8V电压应该是CPU总线的VTT电压吧  1155主板上要这个电压,桥电压没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