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CAC芯片

楼主(2020-10-07):
一个杂牌 显示器。板上一个12V转5V的芯片烧了,丝印是B0CAC.找淘宝上也没有。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芯片型号,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A:
补充 一下。是个8脚的小芯片。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电路板12v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一下。是个8脚的小芯片。

通用板上的那个12V转5V的芯片,好像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 一下。是个8脚的小芯片。

上实物图片??

网友A:
可用 OB3352CP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用 OB3352CP代换。

看错了,这是背光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