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手上一台dell版号LA-F611P.电池正常开机,插电源不开机没有公共点电压。

楼主(2020-10-07):
电路图见附件
看结构这个公共点名字是+PWR_SRC,经过ISL9538h产生
可是前面隔离保护一路量下来都是正常的SDC_in都有然后就是公共点出不来,acin adpin,也有。我想问这个pwr-src到底是哪个转化来的,图上sdcin过来到pwr_src那里是测试点断开的。是芯片3pin自己产生的吗?

(2)Dell G3 3579 LA-F611P r10 0322.pdf

网友:
你这个图不错!

网友A:
图不会错  总电源是从这里来的,升降压的拓扑

网友B:
图不错没用啊,大哥能解我忧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不错没用啊,大哥能解我忧嘛?

这个机器有两种电源芯片,bios也是两种,升降压拓扑  就是从下面的H桥出来的总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不会错  总电源是从这里来的,升降压的拓扑

意思是经过这两个复合管再经过PQB06产生?管子控制级量过,都没有,然后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经过这两个复合管再经过PQB06产生?管子控制级量过,都没有,然后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换过故障依旧

PQB06板子上应该是空焊的吧?被跳线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B06板子上应该是空焊的吧?被跳线短接的

明天我去看看,还有我想再问下,这个pqb01和pqb02的开启条件是啥,需要这个管理芯片满足哪些关键信号才能开启这两个管子

网友C:
F611这款公共点不出来  不充电 看来出问题的很多  仔细分析充电芯片条件  你就能发现新大陆

网友:
引用 网友C:
F611这款公共点不出来  不充电 看来出问题的很多  仔细分析充电芯片条件  你就能发现新大陆

大哥,能指点一下哪些关键条件吗?

网友D(2020-11-07):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子,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子,电池不能充电

找个有电的电池,进系统,在系统下更新bios,第一次更新完可能鼠标键盘之类的出现问题,再更新一下,这个我同事说的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一台同样的机子,电池不能充电

希望能帮助到你,解决问题后加分 _190_QS_95522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什么方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什么方案呀

看12楼我的回复

网友F(2021-01-02):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电池能触发一下但应该是电量不够马上掉电,外接电源不触发。19v正常 到plb01无输出。最后楼主是找有电的电池升级bios解决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电池能触发一下但应该是电量不够马上掉电,外接电源不触发。19v正常 到plb01无输出。最后楼主是找有电的电池升级bios解决的吗?

是的,找个有电的电池,更新bios,有可能更新一次之后,键盘鼠标之类的可能会出问题,再更新一次就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找个有电的电池,更新bios,有可能更新一次之后,键盘鼠标之类的可能会出问题,再更新一次就对了,

师兄更新的是哪个版本的BIOS?我有个同样问题,用你的方法更新了BIOS还是不充电

网友H(2021-03-05):
你更新的是哪个版本  为什么我的更新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更新的是哪个版本  为什么我的更新了还是不行

我的更新了 电源接口灯正常亮白灯了  笔记本也显示正在充电  但就是充不进去电

网友I:
是不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接入,ACOK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更新的是哪个版本  为什么我的更新了还是不行

官网最新的就行,一次有可能不行再更新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师兄更新的是哪个版本的BIOS?我有个同样问题,用你的方法更新了BIOS还是不充电

再更新一次,官网最新的就行呢,有时候是一次不成功的,然后确保你的电池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接入,ACOK信号是否有问题。。

适配器一定要确定原装的,我们拿配件商的有时都不行,都是几家配件商这家不行换那家。

网友(2021-05-13):
最后解决了吗   我手里遇到一个进水的机器  也是不过隔离保护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