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份HP Z820维修资料

楼主(2020-10-07):
求份HP Z820个人工作站的电路图或者点位,看着板子上很多芯片不认识,看的头晕,网上也没找到有用的资料,实在没招发帖求助。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gUxMoeQCLCPAV_s2w7HzQ
提取码:6666
这个是这台机器的故障现象,录了视频,求指教!测各供电的对地值都正常,各路供电上管值正常,刷过bios,其他怕故障扩大暂时未动,之前拔插内存,调换CPU后,开机正常显示过一次,放了一段时间后故障重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指教!

网友A:
这个还没有修道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修道过啊

工作站电脑和个人电脑上电工作时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
工作站不好修..麻烦

网友:
碰到了,总要试试,万一好了呢!

网友:
求各方大神给指点一二,提供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