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CIH81M1(H81H3-LM3)亮机快的BIOS

楼主(2020-10-07):
    请看清楚板号,正面CIH81M1,反面H81H3-LM3;如题,论坛下了两个不一样板号的bios亮机很快,进系统都正常,但是关机后不能再触发,要拔掉插头过一段时间后才行.一样的板号的开机很慢,故发贴求助!

网友(点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1315-1-1.html 这个BIOS确定开机快,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检查一下其他的吧,比如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BIOS问题,检查一下其他的吧,比如桥

是BIOS问题

网友A:
刷了居能好?第二次启动又不行,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居能好?第二次启动又不行,是这样吗、。

是,板号不一样的不会这样,就是开机慢

网友:
主板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1-02-1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25399-1-1.html
我也是这个现象(又是关机之后不能触发,又是CPU风扇错误),现在刷这个BIOS完全正常了。

网友:
这现象我也一样,我找到对应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