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卡,点亮一会就黑屏,显

楼主(2020-10-07):
1060显卡,点亮一会就黑屏,显卡风扇在转,电脑无死机,检测A1显存故障,换了问题依旧,有高手指点下吗

闲来无事XJD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核心坏了吧

网友:
偶尔跑个甜甜圈半小时无黑屏,哎

网友:
尝试加焊核心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每一路核心供电,看看有没有缺项的

网友:
嗯,我估计也是

网友:
这问题还是显存报错,或者没焊好,测量显存阻值试试。先把显存搞好,或者多测试几次,尽量别先动核心。

网友:
显存焊盘打值

网友A:
现在出现奇怪事情,原版超频bios开不了机器,第三方降频bios可以开机,一会就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现奇怪事情,原版超频bios开不了机器,第三方降频bios可以开机,一会就黑屏

n卡的BIOS也分超频和降频版?

网友:
p106怎么测,楼主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卡的BIOS也分超频和降频版?

不是分,原版bios 2016hz.刷其他2002的可以开机,原版不行

网友:
如果供电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基本上就不好修了

网友:
黑屏不是显存问题,或者说你这软件误报再者黑屏你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下测试显卡的软件?

网友:
哎  核心挂B了

网友:
这mats估计有点问题,有的电脑跑正常,有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