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 15 G3 LA-C381P不插电池不过隔离,可调电源闪CC灯

楼主(2020-10-07):
HP ZBook 15 G3 LA-C381P不插电池不过隔离,可调电源闪CC灯如题,本子的初始故障是1.0V的供电芯片烧了,然后19V供电脚烧糊了,清理焊盘然后补上芯片后用转接头裸板插电,闪CC,这故障应该是公共点有短路,后来搞来搞去,发现插上电池后,再插电源就没事了,还能自动上电,我看电流挺好,还以为亮机了,结果外接和内屏都不显示,内屏有动作,但是灰屏,这本子是I7-6820HQ,插着一张MXM的独显,我查了一下CPU有核显的,但是我拔了显卡和插上显卡都不显示,屏幕也换过了,这机子是不是bios屏蔽了核显了??还有这保护隔离闪CC属于正常情况吗?为啥插上电池就没事了?有大佬给个思路吗,这显卡板我没货,想换个试试都不行

网友:
没人看的吗……哭惹

网友(2020-12-31):
电池,和适配器有的要一起,才能开机

网友(2021-03-06):
修好了吗,有修到问题吗

网友(2021-04-09):
你的诊断卡是哪里的啥样子的

网友:
跳CC 看看是不是你的是电流限流了。。如果不是的话。先查查隔离电路吧。